[DELL] DELL D620 集显 开机电流到0.4A 维持3秒掉电到0.01

楼主(2011-05-24):
[DELL] DELL D620 集显 开机电流到0.4A 维持3秒掉电到0.01

瞬间测试各供电电压都正常,CPU 电压1.4V正常  CPU供电IC 6260也有IMVP—PWRGD输出 , 接CPU假负载发现无电源好信号。现无维修思路了,请各位大哥指条名路,在下不胜感激。。。。。。急   。。。期待中。

网友:
CPU 供电1.4还正常啊,正常只有0.9的样子吧,0.4a,明显是什么供电不对啊,查查3vrun,5vrun 什么的,查下时钟ok不?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那北桥问题大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科特尔:你好,在不上CPU用假负载测试1.4是正常的,我与好板对过,但就是3秒钟掉电,不知能否提供下详细的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是不是三灯同时亮4秒后掉电?我修过这样的故障,加焊北桥好的,请参考、、。

网友:
都量过了,接下来搞个北桥试下了

网友:
应该考虑加焊一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