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754 K8N(已解决)

楼主(2011-05-24):
自动上电 ,无复位,屡烧桥供电的场管!换掉还烧!桥发烫,是桥短路了吗?

终于有时间来修了,果然是桥短路!更换OK

好久不修板,这么简单还来问,真惭愧啊

网友:
不一定,桥缺少供电,也会发热

网友:
最好把场管的控制芯片也一起换掉,还要注意周边的电容电阻

网友:
拆管子。。。。打阻值。。就知道有没有短路撒。。

网友:
控制芯片换掉,再查下反馈线路的电阻等元件是不是出了问题

网友:
查反馈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输出电压之后过电阻回到电源IC的反馈脚。LM324的话就是负向输入脚

网友(点评):
多谢!等有时间来试一下!

网友:
不是管子小,就是桥坏了。

网友:
这故障会不会是桥虚引起的呢?据说,单桥的NV,虚的机会都比较大!
不知相当年的754架构的芯片会不会有这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