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让我头疼了,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5-24):
一HEDY LW98显示器外接电源,用12V 5A变压器通电几秒屏一闪指示灯也不亮(去掉高压部分故障依旧)在屏闪之前可以按开关键。用14V  4A电源能正常使用 变压器发热厉害,中途关机再开机,背光能亮,屏幕黑屏,指示等正常,等冷却后能使用。高手指点下不知道怎么修了!电源IC FP5451 更换鼓掌依旧。
高压不接问题也一样  12V 功率不够排除(用台式电源12V )待机5V正常 唤醒电压上升到12V瞬间保护(指示灯熄灭,开关键没有用) 接14V电源 能正常开机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1087-1-1.html

网友:
你没有修过显示器吧 你应该把各项电压说清楚 机子本身故障是什么 为什么要用14V电源去试呢

网友:
12V的是供电不足或功率不足。看来只有找一个优良的12V电源了。

网友:
把高压板给换了 试下

网友:
开机查一下机内12v , 5v电解有无鼓包无效 5v稳压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专业一点好不,人家是适配器的

网友(点评):
下面的,外接的电源,也有12V和5V电容啊,是你不专业啊,不是别人啊。

网友(点评):
下面的说的对,外接适配器的,驱动板上一样有12V 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吧

网友:
首先我怀疑你的适配器。其次我感觉被光能亮但屏幕黑屏是你平线没插好

网友:
应该是12v的适配器不行,
现在竟争大,市面上的东西通通偷工减料,19寸的液晶我估计市面上卖的那些垃圾适配器没几个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看描述我实在想象不出故障时的样子。
你可以准备一套试机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来排除屏的问题先啊。
然后在排除电源高压部分,先确定大的方向,问题出在哪,在去排除细节故障啊。

网友:
高压不接问题也一样  12V 功率不够排除(用台式电源12V )待机5V正常 唤醒电压上升到12V瞬间保护(指示灯熄灭,开关键没有用) 接14V电源 能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