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排容作用 坏了可不可以用普通电容替换?

楼主(2011-05-24):
求排容作用 坏了可不可以用普通电容替换?
我这是手机 显示屏数据线 排容 四个抓的 一个抓坏掉 如果我断路这个抓 直接飞线过去 影响什么不 这种排容起到什么作用?? 大概是168nf  我用190nf 笔记本里一个普通电容替换这个抓 可以吗

网友:
可以啊要看位置能放下吗

网友:
我这是手机 显示屏数据线 排容 四个抓的 一个抓坏掉 如果我断路这个抓 直接飞线过去 影响什么不 这种排容起到什么作用?? 大概是168nf  我用190nf普通电容替换这个抓 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