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U盘改成启动盘

楼主(2011-05-24):
谁教教我怎么把U盘改成启动盘

网友:
  下一个量产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用不着量产了,用杏雨梨云的就挺好,还有一键工作室的也不错,是把USB作成USBHDD来使用,很方便,不像量产还有风险,另外主控芯片的好坏也影响兼容性

网友(点评):
usb hdd 不能启动SIS 芯片组的PC, 台式机,笔记本都不行,其它的芯片组试过INTEL 的可以, 用的是大百菜

网友:
基地有好多这些软件你自己找找好啦 基地推荐上来的 一般还是可以的

网友:
是不是 还有个引导软件什么的。

网友:
量产就可以了。
或者用完美者U盘启动也可以,不用量产!

网友:
推荐用晨枫U盘系统

网友:
量产有点麻烦,有大白菜制作u盘启动做简单http://www.xp911.com/lvse/System/enhance/2695.htm

网友:
大白菜U盘启动制作工具 V1.8(最新网络版)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9509-1-1.html

网友(2011-06-25):
不知量产为何物,听说量产有点麻烦,正在学习大白菜制作u盘启动。

网友:
嗯  多学一手是一手  也学大白菜

网友:
我用的老毛桃,。。很好用的。。。

网友:
在网上搜唯诚u盘就出来了,比量产好多了,没有风险

网友:
大白菜3.0。强烈推荐!

网友:
百度搜搜,下载  maxdoswinpe      这个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用梨云得了,不过要常升级

网友:
杏雨梨云,不用量产,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就兼容性来说量产成cdrom是最好的,如果能力有限那也可以用楼上所说的那些傻瓜式U启工具做一个

网友:
用杏雨梨云的时候注意先把资料拷贝出来,它会进行一次对U盘格式化

网友:
随便找个软件 百度搜个 或者咱们网站多个人发布 基本都可以用

网友:
我是用U盘量产工具量产成CD模式的,

网友:
先做成PE 然后BIOS设置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可以到无忧论坛学习一下。

网友:
杏雨梨花,老毛条啊    不过我用的是杏雨梨花那个 速度好快啊     好用啊

网友(2011-09-13):
最近有个电脑店的u盘启动制作工具

网友:
小马PE,有说明,

网友:
diannaodian_v1.5
这个就很好用,还可回三个ISO的

网友:
很多ghost的光盘里 都自带做U盘启动的工具的。

网友:
做个双启动就很好!!!

网友:
开机,然后按del或者F2,进入bios设置一下啊,这个设置你会吧,设置成u盘启动,然后再在网上找找工具,把系统做入U盘,把U盘做成一个ghost工具就行了。baidu一大把

网友:
用UltraISO打开PE的映像文件,然后制作usb-HDD就行

网友:
直接下载一个大白菜PE !一键制作PE

网友:
你可以下载一个大白菜制作软件,很好用的

网友:
下载大白菜好用

网友:
有软件  直接制作就好了

网友:
一键工作室

网友:
量产成cd虚拟光驱坚容性好的多,适合多数机,usb-hdd自己用还差不多

网友:
U盘量产工具下载站,里面多的是了

网友:
可以用U盘量产,网上好多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