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4720 型号Z01暗屏不显

楼主(2011-05-24):
ACER Aspire 4720  型号Z01   用的电路图是4720z    4720z

网友:
"关掉电之后屏就彻底暗了'这句话不妥吧,电都关了,怎么还是暗屏呢?应该是不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不好表达哈。。就是触发之后,屏有点亮,但什么也看不见,就像显示器的暗屏一样,关掉之后就彻底黑了,刚测了下高压条输出,有高电压,万用表一测直流机就保护断电了,应该不是灯管这块的问题了吧?指点个维修方向~

网友:
就是感觉到屏有点反应,但既不是白屏,也没有暗屏时图像,对吧。那只能先从通病考虑了,先加焊显卡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哎,没经过系统学习,思路很乱,虽然能看懂大多数电路图,但就是整理不到一处来~

网友:
到论坛来学也很好,有很多人都会帮助你的。不要着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在学啦,慢慢把思路整理好应该就不会没头绪了

网友:
外接看看啊  如果外接可以可能是屏线
4710 4720屏线很容易坏的

网友(点评):
外接不行,连信号都没有,切换不了屏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加焊了下显卡,现在每次开机显示ACER LOGO马上不显了。。没接硬盘和键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的机子不接硬盘是有这种表现的,接上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果然是这样。接上硬盘显了。。现在还剩下另一个问题,我接适配器和电池的时候,测电池口有12V多点的电压,但下了适配器,电池电压变为0,测不到了,直接用万用表测电池电压也是0V。按图纸测PQ4 控制级无电压,应该是没充电吧?充电电路还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待机开关的问题啊 。或者你直接按通病处理 ,做显卡再说

网友(点评):
待机开关在哪?没接触过~指点下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池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一般都是电池坏了换个试哈在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充电有没有什么前提条件?比如什么检测信号等?

网友:
时钟线,数据线,温度检测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图,开机之后,4脚时钟。5脚数据线都有3.3V电压,只有3脚只有0.34V的电压,应该就是温度检测了吧?是正常的不?

网友:
电池坏了不,换个电池搞搞。。

网友:
4脚时钟线,5脚数据线,3脚温度检测线,插上电池时都应该是高电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屏线容易出问题,显卡也容易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100K的电阻分压,一头到IO,这么说正常情况下这里应该是1.5V左右咯?得换IO吗?

网友:
是怎么暗发吗   是只有灯管亮还是只有信号

网友(点评):
不是白屏也不是一点也反映那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就是有点亮,但没画面~

网友:
测一下该脚的对地阻值正常不,如果不短路先代换一下电池试试,至于是不是我还确定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过了,对地是1000多,应该是正常的。两个电阻也没有坏。电池我没得代换,IO也没有,客户说影响不大,拿回去算鸟~

网友(点评):
感觉高点,正常应该400—600的,这只是个人猜测而已。

网友:
  上次才遇到IBM 的机器有点暗的情况  换了好几个都不的行   就是看的好象调节亮度的少一个刻度样的

网友(点评):
你换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是很久以前的返修 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那就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