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内存的时候掉电

楼主(2011-05-24):
内存系统总线有波形  AD线可以跳2下波形  就掉电  打了所有的的主电感都有波形  内存的AD线 供电都正常 CPU 内存都是OK的      不上内存就不掉电  上内存就掉电  无语了  TCL的965机器
有给点情报的嘛  帮忙分析下

网友:
独显的的  我发图纸上去   找这个图纸也找了好久  在GOOGLE  找到的  希望其他人需要

PR340_ V0.6.pdf

方正的机器独显的

网友:
说到没监测到显卡  我查不到 南桥给显卡的系统总线啊

网友:
复位呀,耦合电容呀,都量量

网友:
感觉像是没有找到显卡掉电的吧

网友:
我问了我们寝室的说  可能是没监测的显卡   主板是通过什么监测显卡的呢   我看了图纸 南桥没有系统管理总线到显卡啊

网友:
先加焊下显卡在说吧!

网友:
是不是内存没检测过呢 ?   很多机器 内存没检测过也掉电。或者 掉了以后过几秒钟又重启

网友:
如是独显,那就是显卡的问题。试着压着显卡起机。如有启动。则显卡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