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的硬盘15.3%之后都是感叹号!

楼主(2011-05-24):
方正原装机上的一块WD 160G硬盘,扫描发现15.3%以后全是感叹号,有什么办法可以处理吗?
硬盘

网友:
告诉我你的硬盘型号

网友:
怕是固件问题。。。

网友:
新潮科技小俊
的帖子
回版主,型号是WD1600AAJS, Erase Delays 设为OFF,15%的位置发现有40-50个左右的红绿块,之后就是全好的;但如果Erase Delays 设为0N, 扫到这个位置就会全是感叹号了.

网友:
效率源的WD专修 可以修复?号的故障

网友:
来自: 安徽阜阳
固件出错

网友:
效率源用过几次,感觉效果还行吧,你可以试试

网友:
WJS5212011
的帖子
是免费的吧,哪有下载?

网友:
韦永忠
的帖子
是免费的,很多PE里面就带的有,网上也有,很好找的

网友:
估计固件的问题比较大
效率源是要带硬件一起使用的

网友:
效率源软件好用嘛,我感觉得用硬件吧。你们用过软件刷固件嘛?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