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05换南桥后不显示,赔了一块板

楼主(2011-05-24):
一个电脑城的商家也是我的一个老客户,打电话说他的客户的三星X05(集成显卡) USB不能用。谈好价格200元,上门取回机器,先开机进系统很慢,用了2分多种,USB鼠标插上不能用。测USB 中间2脚无阻值。想这简单,换DBM南桥,上机测OK,系统提示有声卡和网卡新硬件,安装好后正常。准备送客户,发现关机后马上开机报警,POST卡跑97.拆开机开机又正常。几经折腾,发现关机后要隔2-3分钟开机才显示,若马上开就报警跑97。有换了一个南桥,问题一样。给客户解释了,接受。但用了20天后机器又送回来了,这下再不显示了,每次开机都跑97,加焊北桥,问题同样。测试主要电压,正常。客户催的急,网上淘了一块。200元。没赚钱,还贴了运费。后来发现这家客户也是维修同行,以前都是显示器和台式机给我们修,怀疑他自己知道会出现这个问题,故意给我之嫌,他自己BGA机器也有。这款机器有否有这通病吗?主板我留下研究中,哪位高人提供点思路。(已排除BIOS原因)

网友:
考虑一下是否滤波电容在焊bga的时候失容了

网友:
做BGA后  电容和晶振最容易出问题了  可尝试并个电容试试

网友:
比较麻烦,慢慢研究

网友:
等待楼主的  好消息

网友:
有同感  一台IBM  T40  使用过程中要死机    开机检查发现有时轻轻压一下南桥就死机

重做南桥   开机故障依旧    换一个南桥   开机不自检    再换一个依然不自检    换回以前那个南桥也不自检    将南桥周边零件基本换光了   故障依旧   只得换了快板

网友:
C800:0任选ROM控制之前的任何初始准备结束,接着进行任选ROM的检查及控制。北桥南桥BIOS

网友:
不要完全相信测试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