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3000用电池蓝屏死机,用电池正常(已解决)

楼主(2011-05-24):
故障:用电池一切正常,用电源就蓝屏死机还进不去系统,总之用电源就不能正常使用。在用电池是时正常的,插上电源就蓝屏。可以正常充电。
维修:更换电容(PC112OK。它是一个带正负极的电解电容,它在CPU供电的高低端管中间位置(长方体型的略大一点的电容)。
论坛上有好多次故障我看都没解决,就一个修上了还说是师傅修的,也没说是哪个电容,今天把这个已修复了的故障发到论坛上。应该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类似Nce大电容性质的东东吧

网友:
学习了  。。。。。

请不要回复这样的回复……

网友:
我当时是没有相机,不然就拍个图片了。不过我写的很详细很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