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解惑答疑

楼主(2011-05-24):
    今收到一台IBM T42笔记本 用户说没声音,拿来一看确实没有 设置都查了一遍 都正常,后来外接耳机有声音,确定不是声卡和驱动的问题。会不会事喇叭的问题?请指点?

网友:
关注一下-HP_JACK_IN这个信号。

网友:
碰到过把MODEM摘掉就有声音的,一直没弄明白为什么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这种现象,但不是T42,直接拆机器,换喇叭可OK了

网友:
喇叭你检查过了么?

网友:
换个喇叭试下吧!!

网友:
有相同的机器就直接换喇叭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你们还示波器 我都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耳机 音箱都可以的 应该声卡芯片和驱动没问题啊

网友:
我修过一台T61的机器,就是耳机插口边上的一个三极管坏了,才内没声音外接正常的.这显像如果排除声卡跟驱动还有功放问题的话可以考虑换下耳机插控看下.

网友:
版主  现在换了 喇叭有声音了 但是声音很小。不注意听就根本听不到?这种情况要查那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  现在换了 喇叭有声音了 但是声音很小。不注意听就根本听不到?这种情况要查那里?

网友:
T4机器我碰见过由喇叭损坏导致无外放声音的。楼主最好找原装的喇叭一试

网友:
按键盘上面的音量放大键把声音放大点试试...T4的喇叭声音不算太小的.T30喇叭声音很大.很不错. 这机器喇叭坏很正常.平时维修中经常碰到.

网友:
如果喇叭没坏 、有可能是功放问题

网友:
先换个喇叭试下,不行再搞功放

网友:
换喇叭接口旁边的四个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