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3260屏无显

楼主(2011-05-24):
接修一台ACER3260屏无显故障机,此机独立显卡为7300 ,二话不说直接换升级显卡7400T。换完之后傻眼了,屏还是无显,又重做了一次还是无显,看来不是显卡的问题,还是查屏的工作条件吧。此板是广达代工板号:ZR1,打开图纸找到屏线接口: 打LVDS8组信号线对地二极体值都一样及LCD_EDIDCLK和LCD_EDIDDAT也正常,查LCD_VCC没有,BL_ON没有,追线路发现这两个信号皆受控于显卡芯片,显卡芯片没有发出控制信号,这下没思路了。问问师傅,师傅说屏线检查了没。我就说屏线有问题应该不影响显卡出这两个LCD_VCC、BL_ON吧,他说不一定,于是把屏拆开测屏线发现第16根线断了,把线接好插好屏线上电屏有显示了,LCD_VCC和BL_ON也有了,修好了。不过我有个疑问,一般屏的开启信号以及屏供电无论接不接屏都是有电压的,而这台机子却是要插上屏线并且8组信号线和码片两根信号线只要有一根开路显卡就不发出开启信号来打开屏供电以及开启背光。本人修此类故障修的少,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
确实奇怪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双喜版主指点,这下本人对LVDS模块开启方式有了新的认识,也就是说连接显卡与屏的LVDS差分信号正常,显卡才能发出控制输出LCD_VCC和BL_ON

网友:
楼主,LCE-VCC是给谁供电的?BL-ON就是高压条的开启信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LCD_VCC是给屏供电的,BL_ON是开启屏幕背光的

网友:
LCD_VCC给屏供电,BL_ON背光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