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233T 换显卡后,驱动上不去。

楼主(2011-05-24):
F233T 显卡是M72-M  216QMAKA14FG 的,更换同型号显卡后,驱动总是打不上去,打上去蓝屏 或者黑屏,手上两块板都是这样,显卡芯片是在一家一起买了5片,不知道是芯片有问题还是这芯片就挑板呢?

网友:
换个系统装上去试试

网友:
系统什么的换过若干个了。

网友:
双喜大哥说的没错,是芯片问题,这芯片可能本来是12FG ,被奸商磨掉印的14FG ,后来重新买了雕字的14FG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