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映泰的915p-a7,跑到26,不亮!!!

楼主(2011-05-24):
今天,修到一块 915p-a7一路跑到26就是不亮,插不插显卡都是这样跑26,前面一个代码是25,分析是没有认到显卡,
查了一下,pcie,的时钟,a13,a14.为0.4左右,a11脚 复位为3.3v,都正常啊,bios,也刷过了,北桥 也压了,没有反应,没有办法,了,有高人知道此问题的请赐教!!谢谢!!!下面是图纸!!!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映泰I915P-A7 combo v10.pdf

网友:
这是台式机主板吧

网友:
是台机主板!!!

网友:
换CPU 内存没,,刷BIOS??我碰到两三个类似的,都是上面的办法

网友:
查下总线打值,看看有没异常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有碰到过的,至今,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