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30 进水二修机无待机

楼主(2011-05-24):
接电源通电,电流从0.02瞬间拉到0,应该是有短路引起的,3v、5v是正常的没有短路,isl6237vin 和vcc都有正常,按理说就应该工作的,但是没有,查它的工作条件是要en_ldo要有开启电压,现在为0,就向前查,查到vs没有电压就不知道怎么查了,vs 是没有短路的,看关于isl6237的资料,怀疑是后面的转换信有短路,但不知道怎么往下查

网友:
板号la-4221p 老师说的是这个对吗

这个vin没有电压,也不短路

网友:
这里的vin都没有

网友(点评):
飞一个过来,你看怎么样

网友:
不行的,故障都没有查,不能乱飞的

网友:
在周兄的指点下,终于开路了,也是主板开路了,guangwu88888,这个兄弟也说的对,那里没有vin,就飞过去

一般进水板不会那么容易的,vin是有了,开机吧,电流到1.5重启, 量了一下公共点电压,发现没有内存,跑线吧

上内存,上硬盘,到了桌面掉电了,这下晕了,还有问题吗,换适配器正常,搞不懂,有些机器上我的电源有时要掉,上适配器就是好的。
上好外壳,试了半天,一切OK,让客户取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