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XM-WL 190BH mcu数据(偏红) !

楼主(2011-05-24):
显示器的状况是偏红 。但菜单颜色显示正常!!!以排除灯管屏线故障!
这个机器如何进入工厂模式呢! 自己百度了一下,他们说的都没有成功!不知道那位同行试过。

好像晶冠代工的  求24c16wp 25L1005数据啊
版号 200-100-d985g-ah 2005-12-16生产
屏型号 pv190wlcm 双8的

网友:
知道的大哥 麻烦说下哦 ~

网友:
那就是程序问题了,先刷个程序吧,我刷好过一台,也是偏红。

网友:
建议刷程序,不要在进工厂模式上纠结。

网友:
如果VGA. R G B阻值正常,刷24C试下, 数据我这里有,请告知是那个厂代工的

网友:
MCU的问题,,,重写,,,或直接更换MCU,,,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红屏的,只不过换了VGA线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唯冠(晶冠)代工  24c16wp  还有一个 25L1005 麻烦都传一份我

slonery@163.com

谢谢!!!!!!!!!!!

网友:
程序不对把 刷下就行了

网友:
有的同行麻烦提供一个哦 买也行!!!!!!!!!!!!!!

网友:
试下面两个,刷24C16都OK

LXM-WL19BH(200-100-D985G-AH)MX25L1005 ISP.rar

联想LXM-WL19BH 24C16.rar

577 Bytes, 下载次数: 4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 一直等着在哦 。我马上试一下!!!!

网友:
想知道结果。不知楼主弄好没有啊?好了后说下 啊

网友:
楼主  刷了MCU后 还偏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