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检测不到声卡AMD芯片组

楼主(2011-05-24):
更换过声卡芯片,好像些机器是个单桥的,就在CPU旁边,现在下班了没有板号,有人有此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
单桥的我没找到,C51M的找到了。不过声卡电路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
给你传一个看一下是吗

V3000(3and1) TIBET - REV SA.pdf

网友:
加焊单桥就好用了,你可以试试,我修过这样的问题。桥虚焊了。

网友:
是不是呀,加焊就好了?

网友:
坑定了,声卡和这个桥,有识别总线,这桥爱虚汗,说不定就刚刚那几条许乐

网友:
看看声卡的供电

网友:
单桥总是爱出问题,有时不管三七二一,加焊先

网友:
外接的有声么

网友:
声卡都检测不到,外接有声音吗?大哥?
后面是加焊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