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IBM R400浸水无待机

楼主(2011-05-24):
客户的一台IBMR400笔记本脑,不开机,拆开发现有浸水的痕迹,拆开清理干完以后,接上电源无待机。
拆开机笔记本电脑,仔细检查发现在主板的TB芯片,PM芯片,H8芯片,及北桥的反面底壳上有进液的痕迹,先用洗板水将主板上清洗干净,特别是将TB芯片,PM芯片和H8芯片,有腐蚀的地方用烙铁处理一下,将主板放到BGA上,只开底部温度,到180度左右,目的是彻底的将主板的板层和芯片组内的水份清除干净,然后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公共点对地阻力值,3V5V电感,南北桥内存显卡供电电感,CPU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
接上电源测试 R413的电阻上无电压,此电阻连TB芯片的59脚,为TB芯片的主供电输入,此电压应该是接电源后从电源口经过保险F5,二极管D10,过来给TB芯片供电的,TB芯片没有供电,就不会输出3VSW,也不会产生SHUTPWRDOWN信号和DCIN信号,所以就公共点就不会电压,更不会有3M,5M的待机。断电跑电路,检测发现,从D10到R413之间断线,找来飞线专用的漆包线,从D23飞线R413,因为D10和D23相连,D23为电池待机的时候为TB芯片供电的,D23和D10并联,从D23飞线都在主板的同一面,这样避免穿线,在装机的时候镙钉顶断。
飞好线后,接上可调电源测试,有待机了,电流表,开始向上跳动了,0.04-0.2A-0.4A左右掉电,说明机器已经开机了,接下来装上CPU,CPU风扇测试,内存,接上液晶屏,重新接电源测试,自动开机,0.4A-0.8A-1A左右掉电,忘记装CMOS电池了,装上CMOS电池接上电源开机,等待已久的IBM 界面出现了。
接下来装机,开机测试,开机报错,0271,1830错,按键盘没有反应,仔细看了液晶屏的英文报错提示,原来一条内存要将内存插在0槽,换完内存,重新开机,按F1进入CMOS,修改时间日期,将启动选项设置为硬盘启动,退出保存,XP的欢迎界面出来,跟着蓝屏了,关机,重新开机进入CMOS设置,将硬盘的模式改为兼容。重新启动,一切OK。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 没人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