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维修

楼主(2011-05-24):
一台423 CPU座子的台式机,用户反映开机一二十分钟后自动关机。先清理CPU风扇,风扇确实很脏,清理完再没有发现掉电现象。还是觉得有蹊跷,很少有风扇引起直接掉电的。又发现电源风扇根本没有转,电源外壳很烫。拆开电源,发现风扇供电线电压正常,是12V,地线却没有接地,触发后两条线都是12V。飞线,将其接地,触发后风扇正常转动了。装到主机上,运转也是好的。不知这种修法对不对?

网友:
应该还有其他地方短路    不过可以正常用就不管他啦撒

网友:
没错笔记本上也会有地线没接的接上后风扇正常

网友:
我怎么从来也没有遇到楼主你这样的情况?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
电源风扇不转  掉电很正常  只要风扇运转正常散热没问题 就不会掉电了

网友:
如能长时间正常运行,不损坏元件,不自动保护,应该是没问题的哈!

网友:
人家风扇是受控的。
控制部分坏了,你直接给风扇上电了。

网友(点评):
说话要有根据,你怎么知道那个电源风扇是受控的?

网友:
风扇通常接+12V,也有接-12V的。
不受控的接法是风扇红线接+12V,黑线接地。触发后红黑两线对地12V,说明黑线没有连到地。你见过风扇线锡破脱焊?还是见过铜泊断裂?
受控的通常是:12V-红线-黑线-NPN管C极,NPN E极-地。
这种电路NPN 管CE短路的机率不大吧,当然黑线就不通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么电源是好的(电源外壳确实很烫),要么风扇控制电路出故障了。如果是前者,改长转倒是问题不大,如果是后者,就怕还有别的故障。

网友:
两端都不接地肯定是受控的,利用风扇两端电压的差值来控制风扇转速的

网友:
没事,只要电源正常工作就行,明白什么地方坏了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深入探讨了。

网友:
估计你量的位置有问题

网友:
条条大道通北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