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板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1-05-24):
上双核U,二代内存,有时几分钟,有时十几分钟,自动重启
电源,U,内存,IO都换过,只差换人和换板了。
各位支下招,无招了。

网友:
查看整板的温度。。。

网友:
杂牌的重启,你看下是不是U那边的供电部不稳定照成的,修到几个都是U那供电不稳定照成重启的

网友(点评):
怎么判断U的供电部稳定,部稳定又查哪几个条件呢?

网友:
VCORE的波形怎么样?

网友:
自动重启  说明复位开关被触发了  应重点检测开机电路中的门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搞,如果各处电压稳定,用示波器测量没有杂波,主板温度不高,建议你干个时钟芯片看看,否则就是桥了,要不然就是哪个小电容坏了,那也不好修啊,劳神费力啊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我这正修一块就是电源的问题,换了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主板不定时重启 却是不好找原因   你在仔细测测CPU那边的供电看看是非稳定  在查查门电路

网友:
检查一下各个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有无欠压过压。芯片场管有无巨烫。复位针电压。cpu滤波

网友:
下载个优化大师看看啊

网友:
我修这种主板,就只换电容,看到像有问题的电容都换,哇哈哈!

网友:
电压都正常,有时开机几秒就重启(不存在温度问题),有时十几分钟,电压都挺正常,也没有跳突,突变的之类的。

网友:
遇到过内存不好导致的这种情况。

网友:
不稳定的板子说不准 很有可能还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肉眼估计看不出问题了

网友:
先查供电吧 这种情况大多是供电不稳定造成

网友:
应该是开机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