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4):
l联想液晶显示器维修,联想L2060WD维修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接到同行送过来联想L2060WD的液晶显示器,报修故障是开不机。经过一番检测之后,发现时电源板的输出电压不稳定引起,修好电源板后,能开机了,有联系的LOGO出现,但是开机的指示灯坏了,因为没有这么小的发光
二极管
,经得客户同意后,机器被客户取走。几天以后,同行又把机器送回来了,说又开不机了。通电测试,开机正常,接信号线,机器提示没有信号输入。看到这种情况,知道是驱动板有问题了,就把机器留了下来,扯了机器,刷了一个新的程序,就装机测试,问题还没解决,看来是VGA接口电路问题。经过仔细排查,发现时场电路上有两个二极管损坏了,更换后问题解决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原来是经验贴啊,确实见到有提示信号无输入都是第一时间刷程序的,VGA电路损坏比较少见。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台,暗屏的,亮度只有平时一半左右,拆机后电源指示灯绿色的也不亮了,黄的可以,灯管用通用板点了好的,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一样问题,只是还没坏到不开机的程度,你电源板修了哪里

网友:
联想20寸2灯管的机子灯管打火的情况较多。

网友:
暗屏,通常就是高压电路部分,用通用板灯管正常,那就是高压板有问题,直接修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