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X1000开机正常,进系统就白屏(已解决)

楼主(2011-05-24):
故障:开机正常,进系统就白屏,过了滚动条以后就白屏(一般都是笔记本正常使用时重新装个系统就这样了),进安全模式正常。到安全模式里把显卡驱动卸载后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是进了系统后显卡驱动一驱上,就马上白屏。
维修:我一共接过这样故障的X1000三个。第一个那时我还没用BGA返修台,我把它发北京去了修好了。接第二个时我自己已经有BGA返修台了,我就自己修了,加焊、重植显卡换显卡,换内存,加焊显卡接口,结果故障依旧。
          今天我接了第三个,不过这个我修好了。其实没那么复杂很简单。开机进安全模式再到控制面板里把显卡驱动卸掉,然后打开设备管理器,这时设备管理器里已经看不到“显示卡”这一项了,然后我把“系统设备这一项打开,到最下面在这里把显卡驱动在继续卸载掉,这步是关键。这时重新启机就可以进系统了,然后把已经重官网上下载的显卡驱动安装好。在重启机就OK了。
      论坛上也有好多问这个故障的都没人修好,今天我修好了。发给大家供大家参考。互相学习经验。

网友:
您是说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网友:
对,就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故障后,像我说的这样,未解决的话,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
有时 一个驱动 也能把人 给折腾个 半天的

网友:
驱动还能导致这样的怪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这问题很显然是软件的可能性最大了,用Pe测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以后遇到了,试下楼主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