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又一例通病

楼主(2011-05-24):
这段时间雷雨比较多,本本雷击的风险比较高,通常南桥、IO、网卡都会烧坏,这几天接到几台DELL 1420 都是短路, 都是C113电容坏了, 就在网卡附近,这有可能成为通病一例哦。

网友:
额 我这打雷的季节也快到了 希望到时能修到这样的板子

网友:
处理过一例,这个电容好像是隔离保护电路这块的

网友:
是隔离保护电路第二个管输出脚的滤波电容,一共有4个好像,我也修到过这个,那电容都掉皮了,拣个便宜

网友(2011-11-15):
经典故障得慢慢学呀。。

网友:
  我也修了  几个这样的机子  不过好像不是打雷打的哦   这个就是 还有个问题就是 显卡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学习了,1420也是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2-04-02):
显卡也 爱坏,嘿嘿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款显卡是通病  如果下次遇见雷打的 就看看你的办法

网友(2012-06-11):
谢谢  楼主  我是新手 今天修一个  就是C113 短路

网友:
经典案例,学习了

网友:
哦 又学习到了

网友:
下次我也注意下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2012-10-09):
正好手里有一台看一下

网友:
怎么不让我遇到个,三个月没修过一个大短的问题了哎。可怜哦

网友(2017-02-20):
修到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