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6PIN插座是什么

楼主(2011-05-24):
一块SOCKET 423主板,上面有貌似软驱供电插座的6PIN一字形插座,不知是啥东西?

网友:
老板子了,以前的那个478之前的平台,是一个辅助供电,现在早就不用了

网友:
我还有个这样的电源,

网友:
这插口出现在AMD 462机器的比较多,最早看到STK主板上经常有这样的接口,后来越来越少了,基本不插也可以开机不知道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