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源待机电源电压偏低问题

楼主(2011-05-24):
如题,此电源不插在主板上,待机紫线有5.0V电压,插到主板上,降到4.4左右,主板不开机,用正常的电源插在此主板上,可以正常运行,说明主板没有问题,拆开坏电源,取出5V待机电源的3个电解电容(其中2个已鼓包),重新更换拆机旧电容,上机结果一样,更换了431,结果还是接主板电压偏低,此电源开关电源高压部分用的DM311,请教修过此电路的师傅,这种问题是高压部分的问题还是在低压?主要是带负载能力太差了。

网友:
还有问题 查电路 带不起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低压部分基本都代换了,高压部分没有几个元件 ,电流始终提不上去,如果不插在主板上,短接绿黑线,电源也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电源便宜了 换个 修了不赚钱

网友:
。现在不是价格的问题,而是弄懂这个原因是什么问题引起的,以后可能还会遇 到这种问题又怎么办?这是我们要搞懂的。

网友:
首先不要使用拆机旧电解电容,电解电容的寿命很短。
其次给你个FSDM311的参考电路图,注意图中的C5,如果还不行,建议将FSDM311换掉。

网友:
查看相应光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