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液晶维修经验

楼主(2011-05-24):
一个杂牌液晶,带电视功能,不通电,为12V直流供电的。拆机量开关无电,再发现点源头保险断,测两端均无短路,换保险上去,通电就烧保险。 于是用锡线连接,调可调电源为5V。通电,摸到解码板上TPA1517NE (20脚芯片)巨烫,换之,ok

网友:
楼主这是''烧机"法!

网友:
呵呵,值得参考,修本子常用烧的办法,修显示器还没用过此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