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5ual_ref和+2.5_en这两个信号的区别

楼主(2011-05-24):
大家好,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对于AMD架构ITE8282M分别先发出+2.5ual_ref信号,然后再发出+2.5_en信号。我想问下这两个信号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望各位高手解答一下,本人在这里先谢谢了!
对于上次奋斗小青年版主帮我解答的问题我在这里真诚的感谢了!
求助

网友:
一个是内存的一个是VDDA的。名字而已不要太纠结每个厂家命名不同何必在意他们的名字知道用意就行了。我最讨厌看名字。从不教他们记这些无用的信号名字。

网友:
月饼
的帖子
多谢月饼老师,我明白了!有时间一定会到基地听你讲课!本来打算今年夏天要来的,但是好像又去不了了,只有下次了

网友:
8282的板子,还没修到过,估计这类板子,是没有机会记住了!

网友:
2.5DUAL-REF 是8282发出的个参考电压 这个只是个电压 因为提供的电流很小 不能为作为供电用 只能为其他供电电路作为电压基准 比如为线性调整的内存供电中 作为LM358的正端的参考电压
2.5EN 在AMD主板中 是2.5V VDDA的开启信号 但在VIA主板中 同时用做2.5V总线供电开启

网友:
说错了 2.5DUAL-REF 不是8282发出的 一一般是同431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