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10i待机故障

楼主(2011-05-24):
这机器之前拿过来是进过水的。拿到售后去说是要换主板要2K多。不换了拿我这来了由于是熟人就说修好给叫他过来拿。拆机后把进过水的地方用洗板水洗了,放炉子上烤了十分钟,后取下板子冷了会上电。待机电流0.01有时候也是0.02很多时候都是0.01也不知道正常不。。BIOS也没波形也没电压,待机下有3 5V的。也就没管那么多了。按开机键没反应就简单的查了下触发条件。发现桥的晶振没波考虑到进过水就直接加焊了。加焊后自动上电了电流也跑到1.2A不动了。以为桥有问题就换桥了。换后有点不一样的就是要重启2次后第三次电流停在1.2A不动。。后来不知道哪里异常的有响声后就马上拔了电源头。等再插电源的时候待机电流从0.02A掉到0.00A测TB还是有3VSW输出的。。瞬间3 5V也产生了因为机器之前是电流可以到1.2的应该没有短路的地方。这点可以排除。。不知哪里还会引起此故障
这机器有几个地方就是不明白的是。。  待机电流正常为多少。。BIOS在待机下是否有波形。。因为TB芯片原来也是在进水的范围内现在待机就保护会不会是此芯片引起。。。还望基地高手出来指教一二。。。
目前故障是插电源就保护了。待机电流从0.02A掉到0.00A测TB还是有3VSW输出的。 后面VINT20也没电压了。。附上图纸给大家参考下

T410 NZM1H-0.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双喜老师的指教。。。我这就去查查等下跟你汇报下情况

网友:
跟进   也关注一下    毕竟这个机器以后会遇到的

周长宝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查到是PWRSHUTDOWN#这个信号瞬间会有个3.3V然后掉到0.5V。。这个信号看图纸上是先有个SHDN--IN 然后会输出一个SHDN--OUT 测得SHDN--IN 有个3.3v高电平。输出瞬间也有个高电平。然后待机为0.00A。。那现在是否可以考虑换个TB芯片了。。还测得58脚TH_DET电压始终为7.5V接的为热敏电阻。。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学习  。。。。。。。。。。。。

chinachenhua -5
周长宝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个电压不正常
它是个温控脚   你把它连到地看看行不

网友:
还‘“”测得58脚TH_DET电压始终为7.5V接的为热敏电阻’‘“”
我说的是58脚 TH-DET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刚试了下直接接地的话待机电流一点反应也没有。松开58脚记得待机电流从0.02A掉到0.00A保护了

网友:
温度电阻,你找一下,看各个热敏电阻是不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子没点图还真不好找
看图纸也是13个RT电阻。RT电阻一般都是在那些地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好意思是我量错脚位了。。刚实测58脚电压确实为0.05V正常的。。后我又把TB芯片取下来重焊了下待机有0.02A了,但是多开几次又是保护了。。所以判定为TB芯片坏引起的。明天芯片到了装上看看什么情况。。。多谢喜哥回帖。。非常感谢

网友:
跟进,修好了没,进水的机子就是短的多,一短就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放心好了,修好一定重新编辑帖子。。。

网友:
请问楼主是不是独显的?本人需要T410独显板BIOS,楼主能否帮个忙把BIOS共享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喜哥。这机器换了BD41760还是一样的故障,把BD41760的62  63PIN翘起来待机就在0.01不动了,3M 5M都有。我有个朋友是专修Thinkpad的机器。。说待机下是有1.5V   VCC3LAN产生的。待机下BIOS是有波形的。。待机电流为0.06A。。。因为这图纸跟我的板子有点不同。。这个故障是不是M态电压有问题导致的呢,还是PMH7  BD41760换新的了。进水也就在BD41760和桥这一小片。PMH7隔很远的。。。IBM系列的机器我修的少。一时还真不好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