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166打印和复印越来越淡了,如何解决?半年前新换的载体、矽鼓、刮板。

楼主(2011-05-25):
东芝166打印和复印越来越淡了,如何解决?
半年前新换的载体、矽鼓、刮板。

网友:
兄弟们帮帮忙啊.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应该是缺粉。

网友:
缺粉,应该不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印了多少张了。调一下,浓度可以吗

网友:
是不是用了代用粉?

网友:
清理下光路    就是激光发生器     它脏了也会打印很淡     或者调节激光发生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