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菜鸟瞎分析 华硕Z99M充电电路总结

楼主(2011-05-25):
晚上学习了菜鸟写时序之三 待机篇

打开菜鸟写时序之三
打开Z99M图纸 灵格斯 word
做了教程看图纸,看了图纸在记下来

充电总结

待机的时候 充电芯片 max8725eti
电池管理芯片 pic6f54
系统供电tps5120
这这个芯片都是工作的

先说充电芯片 max8725eti

既然要工作,首先就要得到电压

Max8725eti的电压1脚的dcin 来自适配器
a/d_dock in

电压满足了

从上面可以看出,充电芯片的工作电压是直接来自于适配器的,
那么他在开机或者待机的时候都是工作的,
我有点迷茫,那如果把适配器移除之后怎么工作?
以后在考虑吧,先按着他这个分析。当然 我说的工作,不是运行,是已经具备的工作的条件了 ,蓄势待发。

他得到了几个指令呢?

咱们看看他的输入信号
Dcin
加到3 (由a/d dock_in 发出
pk_pres# 加到5gnd/pkpres# (pk_pres#是由TS发出 经过max8725_leo上拉到达5)
cssn cssp 加到25 26 比较(cssn cssp
ac_bat_sys_in发出)
电池管理芯片的2 chg_en# 以及11prechg 连接到充电芯片的11

从上面看到,他得到了4个指令 那么会做出几个动作来呢?
1首先他得到了dcin 会发出一个电压acok 做为PK_PRES#的上拉电压。
Acok
2得到了PK_pres# 他会去负责切换电池跟适配器的供电切换
max8725_ptl
max8725_pds
3顺便发出一个信号给EC
77 告诉是适配器供电还是电池供电 ac_in#
4得到了CSSN CSSP 比对检测后 他会控制充电电流大小
5得到了chg_en# 以及prechg 他会选择是否冲电 如果precgh拉低后,就会停止充电。
6并且还会做一个自我检查 17 18 充电电流输出检测

小节

,充电芯片max8725eti
得到dcin 立马甩出一个acok 作为电池存在检测信号pk_pres#的上拉电压
得到了电池是否存在信号,电流比较信号,充电是否饱和信号后
给开机芯片说明一下是谁在充电
然后根据电流电压的大小进行调整是否充电,是大功率冲还是小功率冲
而且还自我检查是否输出正确

咱们在深入的调查一下他的关系网
看是谁当他的耳目?
4个指令中,dcin a/d dock_in 适配器给的
Pk_pres# TS给的 TSbatt_con_9p 电池发出的。
CSSN CSSP ac_bat_sys_in
是公共电给的。
Chg_en# precgh 是电池管理芯片 pic16f54给的

咱先看看电池管理芯片跟max8725eti什么关系

Pic16f54电池管理芯片
首先他要工作,想要蓄势待发,要得到电压。
Pic16f54的供电VDD +5vlcm

先查他收到几条短信。
7 8脚连接到电池batt_con_9p
5 6 脚信号 smc_bat
smb_bat
检测电池是否有流点压

输出Chg_en#
prechg
max8725 11
如果电量低的话,输出bat_llow_oc
ec17
输出TS# 控制pk_pres#的导通截止
输出chg_led_up 连到LED
反馈信号,充满电之后反馈prechg max8725bat11 使max8725eti停止充电
反馈信号 chg_en# max8725bat 11
使max8725eti 知道电流大小,对应的输出充电电流
给开机芯片汇报 显示电量不足
告诉充电电路,电池是否存在 PK_PRES#
知道笔记本有电的时候为啥有个破灯吧?睡觉的时候那么闪眼,大家绝对有映像吧?
小节 这一章 我都看不过去了,他少了,只写了他跟max8725eti的信号,其他的我也是在写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7个信号,咱们暂时忽略吧,咱讲的是充电。

现在咱看一下电池的信号输出,没看之前,我一直以为电池就是电池,不就正负极嘛,了不起加一个地线了,原来不是这么回事

9P的工作条件
插上电池就成
他有9个脚
56脚为电池的数据时钟脚smc_bat smb_bat 加到电池管理芯片
7脚为电池的存在识别脚ts#
当插入电池后TS#会产生一路高电平去控制max8725_ldo 低电平的导通截止,既pk_ pres#
还一路产生bat_in_oc#,这个需要3V上拉,待机没3V 那就无效,先不搭理他
控制TS#的还有一个是Pic16f54发出的,也是去控制max8725_ldo的导通截止。

小节,就是56脚发出信号 smc_bat smb_bat
让电池管理芯片知道是否有电
7脚发出信号 TS# 让充电芯片知道是否有电池

好了,充电电路大概的原理就这样,充电电路负责行动,电源管理负责给充电电路资料 顺便亮盏小灯。

这就是待机的冲电过程,开机后的过程改天在琢磨。

我太悲剧了,以为看完冲电过程了,好歹也算弄完20分之一的电路了吧,现在一看
我也不知道多少分之一了,百分之一的电路?
谢谢syp1018 发的华硕电路分析帖子,虽然我没领悟到多少,这是我太苯,好歹算我半个师父。
我也不能自私了,把我的一点小总结 写出来 。我写的不大正确 希望能帮助到一些朋友们吧。

下面有我把他的分析用文字版,原封不动的写了一遍,算是我的随笔,我觉得看着我的随笔,对照着 Z99M的图纸看是否能找到?然后在去看他的分析图纸,这样应该帮助更大!

网友:
靠,折腾到一点了,赶紧睡觉,明天还去要打杂, 555

网友:
嘿嘿。  思路  上电时序都说到了。。  谢谢分享哈。 以后修到这个机器的充电部分 就可以安你这个修的了  谢谢 。

网友:
今天晚上把待机看完 - - #

网友:
待机过程
待机 发信号给CPU 是全速还是慢速
南桥的RTC 有CNN4电池供电跟适配器供电
待机完成。
我怎么感觉待机写的太简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 师父露头了 - - # 俺这个记名弟子太苯了, 今天晚上看你的开机时序,直接把我给整死机了,来论坛放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