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3870在死亡边缘挣扎回来了!

楼主(2011-05-25):
没什么技术含量,纯粹是焊接技术的成果!
客人的一块HD3870显卡在半年前坏掉了,故障现象是不定时黑屏,玩不起游戏,一玩就死机!经过检查发现显卡非常热,用手摸显卡背面估计起码有80度以上,散热器没有任何问题,拆下散热器量GPU上的电容发现只有0.5欧左右,供电上下管和滤波电容经检查没有问题,故此判定为GPU短路了!当时给客人换了一块显卡了事,坏显卡没收~~!

事后一直想修好自用,但淘宝上找了多时也没有找到价钱合适的新芯片,一直搁置着!前几天突然想起来,在我的群里说了一下,顺便拜托了群里的一个好友(三毛)在他当地找找,结果是新的没有找到却找到了剪板的!解释一下何为剪板,就是那些收购废板卡的人收购回来的破东西,不拆下零件直接用锯之类的工具把器件连PCB一起锯出来出售,因为这些器件没有经过测试,好坏单凭运气,所以价格比较便宜!我这个GPU就30元一个,我干脆叫三毛兄买了两个,以防万一嘛!

第二天就收到,成色还算可以,没有严重破角,核心供电阻值两个都基本一样,在5欧左右,但有一个碰丢了一个电容并且有经过BGA的痕迹,不管了,先拆下芯片,反正便宜!

因为没有钢网植珠所以又要上淘宝买了一片,又等了一天,今天钢网一到立刻动工!

准备BGA~~!装上那个比较完好的!

经过大概20分钟的预热和BGA时间,终于成功焊好了!BGA后PCB底部的标签还没有变色变型,自我感觉非常满意~~!

立刻试卡!没有任何意外成功点亮,再进PE查看显卡信息一切正常,并且屏幕没有任何花屏等异常情况!PE下GPU保持在58度左右,在没有正确驱动的情况下这个温度算是比较低了!而且摸卡的背面也没有之前具热感!

来一张特写!

稳定性有待测试,但估应该计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还行,你这个卡...我也搞好一个3870,不过我那个GPU没有爆,我用白光882大风筒吹下来重新搞上去就亮了.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 支持下  请问楼主买的什么钢网是万能的 还是专用的

网友:
你植株是用的什么的,买的贵不?我想买个不知买哪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我买的植珠工具,非常的简单!

网友:
回道长,这个3870虚焊是常见事情了,留意一下我下的那两个GPU左边那个的左下角,已经有几个点严重氧化了!

网友:
這位大哥牛啊~~~我買過一個J3870的GPU是測試的,回來了咋搞也是點不亮!GPU供電電感對地1歐姆!我今天又買了個全新的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