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25):
这是个二修进水机,被做过好几处手脚。起先是上电缺电压,缺电压修完后,电流停在0.3。测时钟有PD#,但是时钟的两个供电,缺一个3V供电,图纸上看是从R668来的,g450这个板跟华硕一样,只标了几个芯片,小元件没有标号,也没有点位图。不过R668这个电阻上面显示的是0805尺寸,比其它元件要大一号。但是在时钟的正反两面只找到一个0805电阻,后面才发现有个被取了。左边的3个0电阻是1.05V供电,右边的一个0电阻补上的3V供电。

补好电阻后机器点亮了,点亮后才跟客户报的价,这是个渠道客户,说不好修让在平时的基础上加几十块钱,他也同意了。本来以为事情到此就剩收钱了,孰料一切才刚刚开始。
装机后发现认不到硬盘,USB键盘也不能用。硬盘和USB同时不能用,那跑不掉南桥挂了,就换吧。换了南桥开机,跟没换一样。因 为没点位,只好把南桥摘了,把焊盘上南桥所有的支路供电都缕了一遍,没找到有问题的地方。中间还刷了个BIOs也没效果。最后发现时钟有问题,SATA时钟只有80M,CLK时钟只有30M左右,而且非常不稳定,再后来发现Clk芯片所有的输出都不稳定,不光速度不对,波形也乱得几乎看不见,连晶振的14318也是如此。就这样的时钟还能点得亮,所以中间一度曾怀疑是不是示波器今天坏了,但是捅到网卡的25M上去,却是正常的。因为手上有一样的时钟,就连片子晶振谐振电容一套换掉。但是故障依旧。时钟的两个供电都很平稳,没有明显毛刺。再次量晶振Y4的时钟发现一端是完全没有波形的,用万用表确认,发现到芯片开路了。摘掉晶振才发现原来蹊跷在下面。

补线后机器工作正常。

其实修机器做手脚吧还真不够提到道 德高度上。比这更郁闷的还有换掉有用的件。这几天遇见好几个二修机器,板子修好后却发现是个闪屏的屏幕。有一个到手后我就发现螺丝贴有动过,拆开屏一看LPWX3,直接还给客户了。有一个Acer就没注意,修了老半天装好屏上一条亮带,再看屏螺丝也拆过。给客户说不挣钱帮他带张屏,客户还是觉得贵不搞了。老半天白忙活。

网友:
明天主攻一个朋友发来的cq40 ,La4114p,CPU上管点蜡烛。这个机器不好修,修了好几次没修好。我随便找了下,论坛有好几个相同案例。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谈谈自己的看法。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75491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79461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7946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是驱动电压不对    不行就该个看行不行

网友(点评):
pwm芯片本身或者外围电路,下管放电回路有问题。

网友:
什么时候能到你们境界

网友:
做手脚做这么多点,煞费苦心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  LA-4114P AMD独显的主板
第一次换了  ISL6265 还是烧上管及电容(哪个电容记不起来了 看板才有印象)并且ISL6265一起坏 最后又换上了个6265及好的上管附2个电容(其实要换2个电容,一个短路的 一个内存铁架子旁的一个电容及旁边的2个下管)最后没在烧了

网友:
看来一休的也是个高手啊,还好板子落到了无边老师的手里,不然就成料板了!

网友:
看来维修不光要有维修知识,还要懂做故障

网友:
还是做一个技术好的一休哥有前途啊,二休问题太多了。。

网友:
好想去买个示波器来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把示波器调到能把波形都看清楚,是要调时间轴跟电压各是多少呢,麻烦给指点下,

网友:
很厉害无边师傅!  学习了!

网友(2011-06-25):
大哥你写出来了,如果不巧做这个故障人看到了,他下次会如何做呢!修出来还是不要说吧,不然下次的难度会更大真的,还是多写些一修的吧。这样不会损伤人家的自尊心。如果我和你在一个市里,我的破坏力是要以无边无法修复为目标来做故障来做吗,开个玩笑!想做个别人修不了只有自己还能修的故障没那么难吧!破坏不可能难于修复的。现在技术好的都变成来修人家做的故障了真不知道为何会这样呢!

网友:
我觉得总烧上管的机器是不是应该看看如图的电容PC28,PC29自举电容,如果有问题应该会使上管导通电压不足,发热量大,一通电就烧或用一会烧。

网友:
看来我需要在多多学习啊~

网友:
是啊!!!现在的客户不知道咋想的  那你们是不是还是把故障还原还是 跟客户沟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