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1笔记本电脑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1-05-25):
客户的笔记本电脑联想C461不加电,拆开主板仔细观察笔记本电脑主板发现主板有客户动过的痕迹,主板上的SC413供电芯片有焊过的痕迹明显的引脚有毛刺,1.05V的MOS管有焊过的痕迹,保护隔离电路的还缺一个保险电阻.。
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公共点的对地阻值为105欧,3V,5V电感对地阻值都为137欧,1.8V电感对地阻值93欧,1.05V电感对地阻值20欧,1.5电感对地阻值105欧.测量南桥,北桥正反面的电容对地阻值都正常.从以上的对地阻值就发现了公共点的对地阻值不正常.正应该为400-600欧左右(在笔记本电脑维修高级维修教程》里有详细讲解。从对地阻值可以看出来公共点的对地阻值与1.5电感对地阻值电感完全相等,应该就是1.5V单元电路的高端MOS管攻击穿引起的,测量1.5V单元电路的高端MOS管击穿。拨下1.5V的高端MOS管公共点的对地阻值恢复正常。更换MOS管。然后将缺的电子元件都补回。
接上电源测试,公共点的电压18.56V正常,此笔记本电脑3V5V单元电路采用的是MAX8734A,测3V5V单元电路电感的电压也正常,测量超级IO旁边的晶振和南桥旁边的晶振都起振,开关上的电压3.3V也正常,按下开关,电流表指针到0.45A处停止了。测量各个单元电路的电感,1.8V电感有电压正常,1.5V电感上的电压正常,1.05V电感上的电压为0.58V,CPU电感上无电压,很明显1.05V的电压不正常,根据笔记本电脑的上电时序如果1.05V电压不正常,CPU电压肯定不正常。1.05V电感的电压为什么偏低呢?这个电压是虚的吗?为了确定一下我们用示波仪测量电感上的波形,电感的一端有高频成分的方波,一端为电压,说明供电芯片已经输出方波。根据数字供电原理,供电芯片输出的方波高度和宽度是要由反馈电路馈给芯片内部的电压通过比较电路对比,自动调整输出方波高度和宽度,所以很明显应该是1.05V的电压反馈出了问题,从电路图可以看出是经过电阻R106(11.5K)和电阻R107(10K)电阻分压,反馋给芯片SC413的12脚,仔细检查主板上的电阻R107的焊点是空的,说明R107电阻脱落,从别的主板找来10K电阻补上,重新接电开机测试,电流表显示0.8A,指针有轻微上扬,测量1.05V电压正常了,CPU电压1.32V均正常说明机器应该有一次自检了。装上内存,接上液晶屏,重新接电源开机测试,在0.8A处指针三次上扬之后就亮了。

网友(2011-07-22):
请问楼主,1.05V电感的电压一端为0.8一端为1.05是正常的吗

网友:
学习了啊啊啊

网友:
写的好,给顶个

网友(2012-03-02):
思路清晰,写的很好!

网友:
用对地值来确定元件好坏,真是好经验。

网友(2012-10-26):
如何能附上示波器的波形图片就好了,高频成分的方波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