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兄请帮忙说 下,内存电压高的原因?附图

楼主(2011-05-25):
一块升技“IL9ProV1.0”主板,用DDR2内存,电压竟然有2.5V.上内存测量也是2.5V。谁能帮我说下,图中造成电压高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是不是和分压电阻,有关系呢?就没人帮忙说下吗?

网友:
上下管不良和电感匝间短路都会造成电压高,另外上下管的驱动电压,这个八脚自身有问题也会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自己要有思路,并不是把所有的可能告诉你你就会修了

网友:
换一个9202再测一下是否内存供电正常,R2、R3阻值变化也有可能,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拿的是另外的图吧,都标明了Vout为2.5V

网友:
是不是电阻变小了  电压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