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0l能用u盘,不能用鼠标

楼主(2011-05-25):
今天接到一台机器,客户说不能用Usb,
经测试发现可以用U盘进PE,但不能用鼠标,进硬盘系统后。鼠标和U盘都不能用。
可以排除不是系统的事。这台机器一共有4个Usb接口,接两个u盘都能认出来,接鼠标就是不行(在PE系统下)。
换过南桥也不行,还和以前一样,usb口电压正常,

刷过BIOS。也不行。4个USB口分两个供电芯片。拆去一个。别外两个还是不能。。
USB供电的RT9711A的2,3,6,7,8脚短接也不行。一共4个USB分两组RT9711A供电。个人认为应该不是5V的事吧。
USB的AD线对地阻值正常。直接进入南桥。

这个就是RT9711A的电路图

想问一下USB正常使用还需要什么条件?
现在就时钟芯片发出的48MHZ的时钟没有测了。(时钟测试正常)

问题出在。南桥的两个参考电压上。

装机测试所有USB都正常了。原因就是两个5V的参考电压其中一个不正常导致+5VALW只有2.5V左右。+5VALW可能是PCB过孔坏了。没到过来。

网友:
有认见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他自己的触摸板 能用不?

网友:
这种问题我还没遇到过。。但那机器还有其它问题吗?

网友:
给USB供电有个过流包补芯片,应该是他性能不良了,换个试试吧。

网友:
看下供电和时钟正常不!

网友:
触控板能用,过流包补芯片是什么?
供电正常,时钟怎么测?

网友:
这问题挺邪门,四个usb接口都插优盘呢?

网友:
没遇到过,, 楼下给个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那么多的U盘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真没遇到过  也帮不了你了 他们说的过流包补芯片是什么呢  没研究过

网友:
顶一下,求解

网友:
没遇到  等高手解答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d17机器上没有,直接进南桥

网友:
这也太邪门了,鼠标的功率也不是很大啊,能带得动U盘怎么会带不动鼠标呢,见过带不动移动硬盘的

网友(点评):
很简单的问题。。。鼠标在DOS下用不了撒。U盘就可以。

网友:
过流包补芯片是什么
应该是过流或是短路,这个芯片就切断5V供电起保护电路的作用

网友: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网友:
上面的D17 ESD芯片去掉试一试,可能是它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其他地方的问题吧

网友:
南桥故障不,数据对地阻值对不,还是少驱动了,装个系统瞅瞅,跟进,,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啊!

网友:
USB补偿电阻开路了。

网友:
是不是同个接口?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供电不足引起的吧,应该是U口那个叫 G545A1 或是9715的芯片性能不良了,换了应该就能好

网友:
应该就是usb接口旁边那个五角或六角的管子,转换供电的

网友:
没遇到过。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下吧

网友:
南桥已经换了。。

网友:
48M时钟还是看一看有没有哟

网友B:
lz 可以看下USB的偏置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可以看下USB的偏置电阻

偏置电阻是哪个?

网友:
终于修好了。

网友:
插USB设备时,可以通过D-,D+的波形的VPP值量化,南桥是否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