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重新开贴 修m2vle-rh 开机电压异常

楼主(2011-05-25):
一块m2vle-rh 的主板,是技嘉给联想做的。

故障:放置一段时间后就不能触发,经测试发现:刚接通电源时开机电压低 2.6v左右,此时触发主板无反应。
随通电时间延长开机电压逐渐上升,到2.8v 左右可以出现反映,表现为诊断卡指示灯一闪,但随即断电。
电压达到2.9左右可正常触发,工作正常,测试软关机后开机正常,但是断电后一段时间,故障重现。
开机后测试开机电压可以达到3.6v。

恳请各位提供解决思路。

故障原因:6506损坏,造成5vsb与3.3vsb相通,所以正常电源一旦触发,就会因为q53导通造成ATX 3.3v和5vsb电压短路,因而电源会保护掉。
但是我用的一个电源,5vsb输出带负载能力差(开始没发现)所以接上主板通电后,5vsb会从3v左右慢慢上升到3.4v, 表现就是开始不触发(触发电压不够),达到2.8v以后可以触发,此时6506输出的3.3v——  因为输入也就是3.4左右,此时即便q53导通也不会引起电源保护,表现为正常工作。

就是因为以上问题,导致此次维修走了很大弯路。 在此提醒各位,一定要保证使用的工具(电源、万用表)是正常的,以免同样上当!

谢谢各位!

网友:
跑线查开机针相连的元件,电容电阻,电容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谢谢楼上提醒!

网友:
问题找到了,这个问题的原因居然是我用的电源 待机电压输出偏低,4.6v左右引起的,换用一个待机电压5v的,在测试开机电压4.9正常。

但是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触发即引起电源保护,拔掉12v的辅助供电,问题依旧。

无法理解的事:用那个输出待机不正常的,等电压上来可以正常开机,自检正常啊。怎么换个就保护?

网友:
拆掉q53,所有电源可以正常触发了,但是cpu和北桥1.2v无供电。

找线路发现q53是连3.3v和待机5v之间的?  开机后G脚电压12v ,管子会完全开启,把待机和3.3短路掉。这支管子本来做什么用的?

分析一下我走的弯路:某个电源待机输出偏低,带负载能力也差,所以表现为开机端电压低,而且随通电时间延长电压慢慢上升。等到超过2.8v后可以触发,此时即使3.3和待机电压短路也不会引起保护。而且此时主板正常工作。

其他的电源,待机正常所以可直接触发,但是触发后随即引起3.3v和待机5v短路, 电源保护关掉。

某个电源过压保护有问题,所以在这个板子上触发并供电,但是3.3v由于待机5v串入,异常升高到4.5,这就是我在先前另一帖子提到的怪现象。

到现在就是不知道 g极的12v 从哪里来的,那个脚是连接到6556的6脚,6506是没有12v的

加上新的理解: 6506是待命5v和3.3v 转换用的,6脚 12v 是直接从atx12v过来的。 可问题是12v来了,atx 3.3v 就要和待机5v短路,这怎么设计的啊?

网友:
自动断电后 重新开机有反应没 查下断电后绿线电压是5v还是0v

网友:
保护掉后就绿线就没有电压了的

网友:
跑线吧。。你都确定是q53的问题了。。

网友:
现在拆掉q5,所有电源都可触发供电,但是待机电压正常的都不能正常工作,表现为cpu无供电,北桥1.2v 无,而且6506 热。

只有那个待机偏低的电源能正常,触发后待机电压3.6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电源通过电阻过来的。给你个图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终于搞明白了,就是6506坏掉了,偏巧遇到了也存在问题的电源——待机电压偏低。 所以走了弯路:有的电源能开机工作,有的却不能。

实际上是6056输出3.3击穿与待机相通,对于正常电源就造成5v与3.3短路,但是又巧遇电源也有问题,待机输出带负载能力差,才出现种种怪现象。

解决方法:拆除6506、以及q53, 因为找不到6506就用1117代替输出3.3,修复完成。

奇怪的是q53不加,另外6506的待机5v输出也没接(等同于上图中q1没装、6506的7脚断开),板子居然工作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