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3s 如何解密

楼主(2011-05-25):
ASUS X53S放电后出现BIOS密码,这种密码IC应存在2408这个芯片,不知如何解?
bios密码

网友:
难道我发的密码表里没你这款机器的初始日期?

网友:
按楼上朋友的密码表应该可以的,我曾经解过一个ASUS Z37S的。

网友:
我也用楼上密码表解开过

网友:
华硕的密码一般都在BIOS里面

网友:
问一下大家,拔下bios电池后产生的密码 是找哪一天的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