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OS

楼主(2011-05-25):
本人在用的一块盈通848P主板,在CMOS有点怪异,现象是:CPU用CD 2.26G时,CMOS不能在设定后,正常按F10或在选项中选择保存项重启,但按面板的RESET可以保存所更改设置,以后就一切正常。昨天更换CPU为P4 3.0G后,出现关掉电源后,开机出现软驱没找到选项,要按F1忽略或按DEL重新调整CMOS设置才能用,只有电源不断待机状态才不会错乱CMOS,麻烦大家给个提示.

搞好了,方法在9楼,有图

网友:
乱了,搞不清了

网友:
兄弟不明白你的意思啊

网友:
更新BIOS,估计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有电否,路线是否为保存,电池座是否损坏,都有可能

网友:
说了半天就是bios设置不保存,稀里糊涂说了一大堆,查电池电压够不,换电池座,还有些主板上bios附近的电容有不良的也会引起进BIOS设置后F10保存时打回车无反应,再不行就换BIOS芯片重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CMOS电路呗,如果正常,可能是坐子问题,还不行那就刷BIOS

网友:
首先多谢大家,我仔细检查了一下,检测到主板电源供电插座的三颗电容有一颗失容了,是1000U16V的,用1500U16V电容更换后,主板就OK了,大家再说说为什么会这样吧?

网友:
电容失容后,会对供电电压及纹波产生影响,直接造成CMOS电路供电异常,就会出现楼主所说的奇怪现象。要正视电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