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台式机电源没有PG信号求助

楼主(2011-05-25):
接一HP成品机(HP compag DC7600)电源,短接绿线到地后风扇转一下就停,奇怪的是偶尔也能上电正常使用,正常开启后断电再上电就又不能启动,又是风扇转一下就停。当短接绿线到地不上电时量灰线(PG)没有电压,能正常启动时有PG电压(4.7V)。看电源没有电容鼓包的情况,量3.3V,5V,12V输出的肖特基二极管也没有短路,电源用的控制IC是CM6800G H6039081,PG信号和绿线是接一weltrend wt7515n1417的IC。看这些IC都没有见过也不能代换,维修没有思路了。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12v有问题的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是电源进入保护,重点检查各路输出电路反馈稳压保护检查电路原件是否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电源没有PG换什么IO,大哥?????????????

网友:
查和PG信号相连的电阻,可能虚焊。

网友:
查PG电路!

网友:
没有PG信号是电源没有正常工作,可能是有一组输出反馈没有到IC芯片,以这个思路查下去

网友:
你这种故障不要管PG信号 先看看300V 待机5V  IC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