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打值卡测MINIPCI的16对AD线为什么有2个点是2.6Ω?

楼主(2011-05-25):
是康柏N610的老本子,上电不显示不走码,用MINIPCI测关键点时发现有2个点呈现短路情况,INTEL的82801南桥,请问是南桥损坏还是总线上的其他设备出故障?

网友:
你先看看电路图是什么信号

网友(点评):
我已经说明是AD线

网友:
换个方式说,是不是声卡,网卡和PCI卡控制芯片都挂接在PCI总线上,有其中之一有故障则会导致总线阻止异常?

网友:
好吧,我知道了,是pci扩展卡芯片坏了,pci1420ghk拆掉就好了,但还是不走码。

网友:
82801cam的南桥有相近的代换型号吗?

网友:
去同行那看废板上有不,直接搞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