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160G 7200.10能装系统,启动却蓝屏自动重启

楼主(2011-05-25):
一个ST 160G 7200.10的硬盘,其它一切正常,系统能够正常安装完成,就是XP进度条完后蓝屏,然后重启。
重新分区也一样。换了硬件平台也一样。确定是硬盘的问题。
MHDD扫描没有坏道。怎么啦???
蓝屏代码:
Stop 0x00000050
自动重启

网友:
用DM清零.重新分区.
试过吗?

网友:
问题解决,在特定的主板上要蓝屏,可是I平台就不会,真是奇怪了。

网友:
是不是主板南桥问题啊

网友:
用 MHDD 里面的 erase 清理功能 把硬盘洗一次 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种事我也见过,一个盘在这个电脑上就是用不了,在别的电脑就能用,别的一个盘放这个板子上就能用,感觉就是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