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1-05-25):
我我的一台19宽屏联想液晶显示器,图像像底片一样,也就是所谓的负像,不知是哪个芯片引起的,我正好找的一块同型号坏屏的主板,想把芯片代换一下,不知那块,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把你旧板换上就行了,不用换芯片。

网友:
应该是屏的解码芯片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上的你在忽悠楼主吗?

网友:
可以换啊,好多修屏的现在都懒得修后面电路板了,直接找破屏的一起压上去~还有啊,楼主啊,你一样的图片干嘛发了三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得换得了啊!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屏线好压吗?我们这没听说过!!!

网友:
拿什么压啊,好像压屏线的工具很贵的

网友:
图片不全,看不到以为的那个芯片。

网友B:
这个啊,我去修屏的工厂看过,小型的维修工厂,要专门的TBA绑定机,涂上液晶屏专用的导电胶压的,那时那设备要好几十万,现在有更小型号的,应该几万块的都有~修屏这个要有量,我们个体维修是不用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啊,我去修屏的工厂看过,小型的维修工厂,要专门的TBA绑定机,涂上液晶屏专用的导电胶压的,那时那设备 ...

楼上说的不错,压屏就像BGA一样,做的多了成功率也就高了,不是像一般人说的那么轻松,轻松也是经验积累出来的,同样的故障有人10分钟搞定,有人用了一天。

网友:
波波还没有呢!这个更不考虑。

网友:
上次本论坛有人介绍过 可以用烙铁焊接电路板这端的。

网友:
我前几天焊过一台32液晶屏屏线,不好焊,费了好大劲才成功。不知高手们还有神马好办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芯片已更换管,不知还要修那里,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如果你更换大芯片后还是一样,那你有没有用万能驱动板试过也是一样呢?如果驱动板没有问题我估计是下面的小芯片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驱动板用原型号代换过,图像还是一样!!!

网友:
测量一下VGL等各组电压,还有就是你的图片里最左边那个TBA排线压压试试(线路板那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