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开关没有反应,但是用笔记本切换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2011-05-25):
插电按开关没有反应,但是笔记本切换可以显示,我测量5V正常,不跳变,

网友:
说明白一点啊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按开关没有反应,但是笔记本切换显示器可以显示,按开关也都正常开  关,我怀疑驱动板有问题,测量了一下电压都有,1.8  3.3  2.5  等都有,难道是屏的问题

网友:
按键板坏的可能性也有的,可以试着换下按键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改个驱动板看看咯    按键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