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9

楼主(2011-05-25):
长城M99电源板给高压板供多少V电压?怎么没有12v呢。

网友:
如果没有电压那肯定就是电源部分还有问题咯..查电源部分吧

网友:
电源板坏了。应该是12伏的。

网友:
给高压应该有12V的,看看电源上那几个管子吧。。

网友:
从主板接到高压板上供电是12V的。

网友:
不懂还是不要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