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机器系统进不去   一进就蓝屏

楼主(2011-05-25):
蓝屏 代屏 00000000EA

网友:
系统重装过一样 硬盘也换过还是一样 内存两根 测了也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机器要是集成显卡的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也不尽然吧  不能上来就换桥啊    先易后难维修思路  一个一个排查

网友:
独立显卡 的!

网友:
不会重启  !  就卡在蓝屏画面!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啊?FZ的有可能是显卡故障

网友:
硬盘模式改了没有

网友:
硬件和软件有冲突或者分区不对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
SONY本本修到好多CPU  北桥虚焊的 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看BIOS有没设置错误

网友:
是PCG-6F2P 的机器  求图纸  板号是MBX-109

网友:
从经验来说好像是显卡问题先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