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35-DS3L有通病么???

楼主(2011-05-25):
查各路电压多正常就不显示,I/O也换了,BIOS也刷了!总线电压也正常。。。。不知道这个板有什么通病不?我最近修了好多这样的板,也是同样的问题5555555
通病

网友:
咋就没人理我呢,还是没遇到这个问题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解决不了
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我最近两个星期我不敢说多最少遇到这个板同样的问题的板不少于10片多没解决

网友:
问题多在这个上面NB

网友:
应该没有通病,建议你众供电、时钟、复位测起了,做维修的要有点耐习好不好啊。最主要的是要细心啊。

网友:
几乎都是 BIOS 问题多 ,,这个板子还不红啊修吗 、,最好修得了 我感觉是、、、、

网友:
技嘉的主板易bios坏和座易虚焊啊

网友:
楼主还是系统学习一下修板理论知识吧。
这样的问题,叫人不知如何回答。
你所说的不显示是指什么呢?CPU复位出来了吗?还是跑码挡代码呢?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测试卡呢,不用工具的吗?跑码了吗?

网友:
上假负载呗 测得供电始终复位都正常 那就烤桥

网友:
这板BIOS易坏。其他的需要仔细量了。

网友:
应该桥坏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