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69一条横亮线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25):
       CRT修的比较少了,但偏远地方还在修,提供点经验,这个显示器,一条亮线,通病是场块TDA4863AJ坏,这次经验主义,吃了败仗,换完还是那样,测量-12V为正压,这个-12V是从行输出的2脚,经过二极管整流来的,换二极管好,原机用的是IN4004,拆下测量正常,用RU2代换,这个地方要用快恢复的二极管,20元到手,呵呵

网友(点评):
晕,修机子测量电压是第一步呀?! 本末倒置

网友(点评):
技术和人工费,真不值钱,和家电有的一拼了

网友(点评):
才20?我的妈哦

网友:
这故障遇到过几例的。
你才收20?收少了。

网友:
一条水平线,想都不用想,,必须查场电路

网友:
拆一台大水牛20元,我情愿装个系统。轻松不伤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原机用IN4004可以而现在要改用RU2呢?

网友:
一般重焊一下就好了,极少碰到要换元件的时候。

网友(2011-06-27):
把场块换了吧。

网友:
查场工作条件思路清晰

网友:
把场块换了吧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必须查场电路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场输出电路和场震荡电路都会引起水平亮线

网友(2011-08-02):
我的Acer 7276e 17"CRT 中间也是水平一条亮线,是9脚场管TDA8351烧了,还没东西替换。

网友:
兄弟,20元太小了吧。没有50我们这边都不修。买个场块也要几块钱啊。

网友:
现在用CRT显示器的少了,收费太高了还不如买个二手的。

网友:
路过 看看!!!!!!!

一扇门 -10 严禁灌水

网友(2011-09-07):
这样修一下,20对维修人员来说的确少,可是收多了就不如直接给用户换一台,坏得卖二手50元,卖个旧的给用户100元,

网友:
20确实太少了,那么大的家伙,至少也要收个30元吧

网友:
楼主哪里啊。这么便宜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