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主板保护问题,急待解决 谢过先

楼主(2011-05-25):
小弟是新手,昨个修到个平板电脑型号:hankook-m9,故障为开机就保护,经过检测发现如果常按开机键位置1有5v输出,位置2、3、4无输出(这个好像应该是输出3.3v的),松开开机键整个电路保护无输出,5所指的是3个5脚的集成元件(有2个标的A19B,另一个不好认),发现有故障,小弟知识浅问问各位大哥这3个元件是什么?参数是啥?用啥换上去?小弟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5v电压是通过APW7145降压后得到的

网友:
开机保护这种毛病当然要各处的量量,打打阻值看看什么地方短路的呀

网友:
确定了就是3个5脚元件中的一个有故障短路了,请告知这3个元件是什么?用啥可以换上去?

网友:
是MOS场子管吧!

网友:
那是3个复合型场管,内部是两个MOS,好像是共输出极还是输入级,这点忘记了,这种管子笔记本上比较多

网友:
有些主板触发就只是用到5V的,不要钻牛角尖了。我感觉这板子是触发电路上的问题,不关这些电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