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80L如何解密

楼主(2011-05-25):
    一台联想昭阳E280L,开机有CMOS密码,客户忘了,请问下找个同样的板子,换个24八脚芯片可以好吗?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密,手头没有编程器

网友:
一般我遇到这问题都直接换密码芯片  我这联想IBM的料板多

网友:
没编程器,最快的就是换密码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