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ECS 给联想代工的845主板用不了

楼主(2011-05-25):
集显接上显示器,显示器有信号过来但是不显示图象什么问题,VGA头换了还是不行,是不是北桥坏了
不显示

网友:
打一下13 14脚的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跑跑13 14 脚的 打打值你就知道了

网友:
跑码到多少 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加独显能显示吗

网友:
打下三基色,场,行阻值看看。

网友:
打阻值。。。判定是不是要干北桥吧。。